PieVectTableInit的作用?

楼主:
.cmd给PieVectTable分配了地址,并且中断函数地址直接赋给PieVectTable,感觉这个进中断过程没有用到ieVectTableInit,想不清楚PieVectTableInit的作用了。
PieVectTableInit是DSP28_PieVect.c中重新定义的一个PIE_VECT_TABLE型结构体,并且又用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函数将PieVectTableInit和PieVectTable两个结构体对应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多此一举”并且整个工程中再也没有见到PieVectTableInit的身影。
请知道的仁兄给予指点,谢谢啦^_^!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你也说了cmd中为PieVecTable分配地址,分配的地址你在数据手册中可以查到是中断入口地址。如果要进中断,那肯定是要将你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告诉pieVecTable.
以下就是用来告诉入口地址的。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PIECRTL.bit.ENPIE = 1;
}
你可以在Ti 相应的中断函数内写入你的中断程序。

当然你写可以自己写,然后直接将你的地址付给PIE vecttable
举例如下:
EALLOW;
   PieVectTable.SEQ1INT = &seq1int_isr;
   EDIS;

网友:
太专业了,没有看懂哎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好,我把对应的程序贴出来,就是f2812的一个AD标准例程。

PieVecTable是一个PIE_VECT_TABLE型结构体,在DSP28_GlobalVariableDefs.c中定义。
cmd中为PieVecTable分配地址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主程序中断地址赋给PieVectTable
  PieVectTable.ADCINT=&ad;

按理说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中断入口地址指向了自己写的中断函数。

可是源文件DSP28_PieVect.c中,又定义了一个新的一个PIE_VECT_TABLE型结构体PieVectTableInit,并且用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函数将PieVectTableInit和ieVectTable对应起来。如下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PIECRTL.bit.ENPIE = 1;
}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并且之后再也没有见到PieVectTableInit的身影...

网友:
你试着把这个函数去掉看看是否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如何声东击西,最终还是要将这段入口地址给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先对变量PieVectTable做一些说明
在PicVect.h中声明了extern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但PieVectTable的定义在GlobalVariableDefs.c中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File");
#endif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
最后在.cmd文件中将PieVectTable的位置锁定在2812指定的向量空间地址

SECTIONS
{
   PieVectTableFile : > PIE_VECT,   PAGE = 1
}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PAGE 1:    /* Data Memory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IE Vector Table */
}

到此变量PieVectTable就与2812指定的中断向量地址空间对应起来了

2. 再说一下PieVectTableInit
在PieVect.c中定义了这个变量用实际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初始化该变量,这个变量在内存(仿真器调试)或Flash(烧写Flash之后)中的位置是随意的,你说的那个InitPieVectTable()函数就是完成将变量PieVectTableInit的内容拷贝到变量PieVectTable中,也就是将实际的中断服务函数入口地址拷贝到2812指定的中断向量空间

网友:
        EALLOW;
PieCtrl.PIECRTL.bit.ENPIE = 1;
        EDIS;
这样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都是大牛,太专业了,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