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小段程序不解

楼主:
void main()
{
  port_init();
   while(1)
  {
    if( ((PINC & SET ) == 0x00) & ((PINC & SET)== 0x00))
  {
   flag_set = 1;
  }
  if( flag_set == 1 )
  {
   PORTD = 0xff;
  }
}
}

我在按下键设置了个全局变量的标志位

为什么只有在按下键时候PD才为高电平呢

设置了标志位 应该按一次 不按也为高啊

网友:
同求答案

主函数里对flag_set赋值1后没有对其有清零的操作,会一直保持为1。而且主函数中对于PORTD只有置高没有清零操作。小弟觉得在只执行主函数的情况下不会出现LZ这样的状况。

网友:
if( ((PINC & SET ) == 0x00) & ((PINC & SET)== 0x00))

这里,你的运算关系不对,位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混乱,
应改为if( ((PINC & SET ) == 0x00) & &((PINC & SET)== 0x00))
并且你这里连用两个与操作,操作对象都一致,是什么意思?

别的暂时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了M16的 同样程序是可以的
难道M8的这段程序怎么也不行  proteus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马哥 我把后面的那个去掉了  本来是两个按键同时按的 现在我就换成了一个 所以&后面全删除了 还是不行 可是M16是可以的 这段是M8的 我想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