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多通道接收问题

楼主:
接收只能使用通道0和1,EN_RXADDR配置为多通道(>0x03)则无法接受,纠结了很久,求高手指点啊!

部分配置程序: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0, RX_ADDRESS_P0, RX_ADDR_WIDTH);//写接收通道P0地址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1, RX_ADDRESS_P1, RX_ADDR_WIDTH);//写接收通道P1地址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2, RX_ADDRESS_P2, 1);//写接收通道P2地址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3, RX_ADDRESS_P3, 1);//写接收通道P3地址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4, RX_ADDRESS_P4, 1);//写接收通道P4地址
  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5, RX_ADDRESS_P5, 1);//写接收通道P5地址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0,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0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1,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1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2,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2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3,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3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4,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4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RX_PW_P5, 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通道P5数据长度

  WriteReadReg(W_REGISTER+EN_RXADDR, 0x03);//允许接收地址通道P0-1(无法开启6个通道,0x3F时接收错误????????)
  WriteReadReg(W_REGISTER+EN_AA, 0x3F);//通道P0-5自动ACK应答允许

  WriteReadReg(W_REGISTER+CONFIG,0x0F);//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PWR_UP上电,接收模式
  GPIOPinWrite(CE,0xFF);//CE置高使能接收模式
  Delayus(130);//待机模式->接收模式用时最长为130us

网友:
发送部分呢?要如果发送时的地址和数据长度不对,对方是无法完成接收的

网友:
嘿嘿,已经找到错误了,地址高低字节理解错了,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
2~5通道的地址是一个字节,发送到的地址的低地址一定要和接受的(一个字节)一样,这样才能通讯,我的也OK了。

网友:
ok 了就好,有的时候真是万能硬提,需要配不同的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