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
本人初学电路 U28是反相器 S1S2是信号线 请问C48 C49 R59 R60起的什么作用啊 R59 R60接地

网友:
电容是起到延时信号时间的作用吗

网友:
不是,电容的容量很小,在此是为了吸收高频噪声,但这里这么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个电路我用过,用在74ALVC16244 电平转换输入输出端.

该电路有两个作用:

   1. 信号线悬空时, 反相器有确定输入信号高电平,避免被干扰.

   2. 如果信号传输的高频脉冲信号,利用该电路吸收高频干扰.

(我们电路传输2MHZ的串口信号,电容用的1nF)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