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问题

楼主:
这种情况下是等宽的线好 还是先粗后细好?

如果焊盘够大是不是应该都等宽

网友:
你没说你的信号线设计是设计什么的

网友:
同步信号 U28是个反相器

网友:
建议你还是等宽,,不同宽度我没试过。。

网友:
我觉得先粗的好,先细有时排不开

网友:
高频走线优先选择绕还是开过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