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用439F149能产生PWM波,而用430F2618就不行了,求助!

楼主:
/*******************************************************
程序功能:用从P2.3和P2.4输出的PWM波形驱动LED闪烁
          P2.3口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为75%
          P2.4口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为25%
-------------------------------------------------------
测试说明:观察LED的亮灭的时间长短
*******************************************************/
#include  <msp430x26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P2DIR = 0xff;                    // P2端口设置为输出
  P2OUT = 0xe7;                    // 关闭其他LED
  P2SEL |= BIT3+BIT4;              // P2.3和P2.4连接内部模块
  TACCR0 = 4096-1;                 // PWM周期为1S
  TA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CCR1 = 3072;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ACCR2 = 1024;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 ACLK/8,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
  这个程序为什么用msp439F149能产生PWM波,而用msp430F2618就不行了,求助!

网友:
也许2681的输出PWM的第二功能管脚,不是P2.3和P2.4

网友:
对比一下两个芯片的引脚!

网友:
   可能是周期太大了,显示的慢,效果不明显!建议,周期CCR0变小,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