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是什么原件?有什么功能?是电容吗?谢谢大神!

网友A:
这不就是220μF的有极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220μF的有极性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仅仅是有极性?其它特性和普通电容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符号只是代表一类器件,并不包含器件的特性信息,要查特性须先知道具体型号。
 这个符号仅明确了:①.是个电容;②.该电容有极性。另有一点虽未明确说明,但习惯地认为③.画在两极板间的斜线隐含代表电容的介质,很可能是电解或钽一类的电容,至少不会是空气电容,不过若一定说它是其他的如陶瓷电容也不算错。

网友:
这是日本用的电解电容的符号。

网友:
这就是电容,如假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