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如何与ADS931(一款AD芯片)连接

楼主:
本人欲采用外部的AD模块进行模数转换,ADC芯片是TI的ADS931——我的办法是数据口与430的IO直接连,这样连接是否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ADS931的CLK引脚和430该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啊,论坛里有高手,帮个忙吧

网友:
只要电平是匹配的就可以的,注意如果是I2C的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没看这个芯片的资料,既然有CLK那么应该是SPI口的吧,或者类似与SPI口的。430也不熟,如果有430有SPI接口那么直接用430的SPI接口最方便了,没有的话就随便接几个IO自己编程按芯片要求的时序进行读写就行了。
其实外部的东西和单片机连接就那么几个,并口,SPI,I2C,UART。不过AD一般不用2C和UART,速度慢。一般的也就并口和串口两种说法,并口不用多说,按并口的连接,地址线数据线还有WR和RD对应连起来就好了。串口的一般就是SPI时序或者类似SPI的,这样的AD接口的特点是有一个CLK管脚、一个DATOUT管脚、一个DATIN管脚(叫法可能略有不同,但意思你应该懂得),除此之外还会有CS管脚,这个一般都会有的。对于串口的连接,如果单片机有SPI口就直接连SPI口,没有就直接连IO,编程模拟就行了。注意管脚电平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