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老师

楼主:
    夏老师:您好,首先十分感谢您能回答我们的问题,真的很感谢,现在做好事的人太少了,老师在线回答问题这样的事情有点天方夜谭了。谢谢您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听说FPGA可以通过block ram 以及EDK 工具,将设置的信息放到flash中,上电后,可以设置外部芯片的寄存器,我仅仅是听说有这么一个方法,请问您知道具体怎么实施么?谢谢····

网友:
你是说的对FPGA内部使用的ROM进行初始化吗?

网友:
多路数据的提取

夏老师,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但是现在又遇到了,具体问题如下:
    现有采集得到的2路数据,分别为:MAIKUANJISHU和gaopinJISHU,需要依次提取计数值,例如:MAIKUANJISHU的3和gaopinJISHU的3,MAIKUANJISHU的1和gaopinJISHU的4,依次类推,并把这些数据通过数据输出口q[7..0]传输出去。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采集的数据,根据采集数据值分类,然后按类别从Q端口传输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这个意思,提取两路信号采集到的最大值,放到一路信号中传输出去。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把采集到数据做好同步,放到RAM里面缓冲一下,然从RAM读取数据,求最大值(比较一下即可),然后输出最大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