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有问题

楼主:
uchar table[]={"123456789 "};
uchar Table1[]={"i like msp430"} ;
uchar m,n,i; //如果把i我设置成全局变量,显示就是完整的。显示123456789.
//如果把i设置局部变量, 会显示23456789. 不会显示数组的第一位。
void DispNchar(uchar x,uchar y,uchar n,uchar *ptr)
{ //就是这里,如果i设置到这里,就不对了。不会显示数组的第一位了。
LcdWriteCommand(0X80+0X40*y+x);
for (i = 0;i < n;i ++)
{
LcdWriteData( ptr );
}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HOLD+WDTPW;
Lcdinit();
DispNchar(0,0,16,table);
DispNchar(0,1,16,Table1);
while(1);

}
求教:i必须得设为全局变量吗?
为什么在显示玩了table里的数后,Table1里的东西会
串到第一行显示

网友:
会串到第一行是因为你的n 都是16  ,第一行数据小于16,当然会显示后面的....

至于为什么要设 i 为全局  就不知道了   ....   试试这样写的后果  uchar code 第一行 = "123456789";   这样看看对 i 的数据类型 有没有影响?

网友:
430里面code不能写的,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