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寄存器中P4.4OUT口显示1,而量出来是低电平?

楼主:
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把左右的程序啊,硬件啊 ,全都拆了,再重新插一遍,把电脑重启一遍。让后在运行一遍程序,检查一遍设置是不是有错误。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就写了这个程序,都不行。
P4SEL=0;
  P4DIR|=0Xff;
  P4OUT|=0xff;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支持你一下
等待高手吧

网友:
你单步执行的?把最后一句执行完了才有结果。
还有种情况就是IO口坏了。参考点选对了没?

网友:
首先测量最好使用示波器看下,示波器的探头阻抗足够大,对电平影响不大;如果是拿万用表测的,可能是万用表把电平拉低了。如果还是不对的话那就是IO口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我懂,问题不是出在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也显示低电平,其他脚正常,看来真的是管脚坏了。

网友:
是哪一款单片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复翻转这个IO的电平,如果操作不了,那基本就是IO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f2254

网友:
哦,回学校试试。

跟焊接有没有关系,因为以前好的,换了一排排针出问题了。

网友:
外部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