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器

楼主:
我用DAC0832 后面加op07做程控放大器,按照0832内部电阻网络接线,但怎么改变控制信号都没反应。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
建议你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只要电路和供电正确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把那个放大电压输出端接入参考电压,然后在后面两个输出口的时候有没接I/V转换器反馈端接入REF那个口的?

我们前几天做了一个测控放大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