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液晶在keil在线调试的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调试经验的帮忙看下!

楼主:
自己修改的LCD驱动函数,工程编译链接没问题,下载到stm32板子上,液晶白屏,复位断电上电等操作都没用,之后打开Debug,利用j-link在线调试,点击全速运行,LCD竟然奇迹般的亮了,达到自己的效果,并且复位断电上电之后工作正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自己驱动函数的问题,还是板子或者j-link的外围器件问题,望有过调试经验的解答下!·····

附上我的驱动函数,驱动芯片是9320

网友:
这种情况偶尔我也遇到,再烧一次就好了。我认为是程序根本没烧进去,至于为什么……表面上我会责怪各种盗版工具

网友:
貌似不像是烧录工具的问题,因为我每下一次程序,总是不行,每次都要用这种方法来启动程序,难道是我的程序哪里没有注意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