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驱动和mosfet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么一种芯片,老板想把板子做小一点,用的是buck-boost电路,驱动mosfet用ir2110,我查了一下,buck-boost集成的有,但是电流只能在几个A左右,都是linear的产品。顺便请教一下,buck-boost集成芯片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个型号,电流尽量大

谢谢!

网友:
不提供输入/输出的参数,让别人去猜吗?

网友:
电流大于5A则建议采用CONTROL+MOSFET的方案

网友:
电压需要多高?想体积小的话可以用IPM模块,一般有600V和1200V两种耐压的,电流从几A到几百A的都有,十几A的IPM模块成本比2110+MOS的成本也不高。不过这种东西大部分都集成了6个IGBT和驱动,主要适用于三相变频器等,如果只是一两个MOS管就不太适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太仓促了

设计的电流在3A以上,最大50A,是对单节电池进行的升降压,所以电压在10V以内就可以,之前的方案选用irf3713,驱动用的是tlp250光耦做的。这样体积比较大,所以想到有没有集成的,减小体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应用场合电压要求不高,我找找IPM吧  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你可以查查TI的芯片,好象有款DRV8312芯片,工作电流及电压都支持蛮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去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