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lm3s系列实现uip1.0的dhcp协议,

楼主:
各位,我要在lm3s8965实现uip的dhcpc协议,在主函数main里边我初始化了dhcp,以下语句(没有定义USE_STATIC_IP):

#ifndef USE_STATIC_IP
    //
    // Initialize the DHCP Client Application.
    //
    dhcpc_init(&sTempAddr.addr[0], 6);
    dhcpc_request();
#endif

运行时我看路由器分配了IP地址,但是我无法访问例程的网页,也ping不通,另外dhcpc_configured函数也在enet_uip文件里边实现了.请问还有哪块需要注意的,都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没反应.

//*****************************************************************************
//
// Callback for when DHCP client has been configured.
//
//*****************************************************************************
void
dhcpc_configured(const struct dhcpc_state *s)
{
    uip_sethostaddr(&s->ipaddr);
    uip_setnetmask(&s->netmask);
    uip_setdraddr(&s->default_router);
    DisplayIPAddress((void *)&s->ipaddr, 18, 24);
}

网友:
回答

该问题太复杂了,对这个不懂,这位兄弟你还是多看看资料吧。
Fred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