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硬仿真下clock函数使用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使用CCS3.3硬仿真时,需要使用clock函数来测试代码运行时间,请问在硬仿真下使用clock的方法(有什么需要配置或者特俗申明的)?

另外,clcok在硬环境下测试的cycle考虑了memory等一系列系统因素产生的stall吗?

在硬仿真环境下有什么其他好的测试时间的方法?

网友:
使用定时器进行测试,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全局中断关闭定时器是否也停止工作.

网友:
我的C6455,最终是用CSL库来计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利用CSL库来计时呢?用哪个库函数么?我是新手,望能解说清楚一点,谢谢。
或者如果解说麻烦的话,给一些相关资料链接看看也行~

网友:
据说中断的时候可以关闭定时器的。好像定时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