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压纹波限定在微伏级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在做VCA810的时候毫伏级别的电压就会影响电压的增益,引起 波形的变动,从DA出来的电压经滤波之后还会有一二十个毫伏的纹波影响,如何让输出电压更加平滑,纹波更小呢,大家一块来讨论啊

网友:
微伏的电源纹波可是非常难取得的,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一般采用伺服电源才能实现,需要带温度补偿的基准源,楼主的问题显然是其它原因引起,单独解决电源纹波问题是不够的,除非你的电源纹波本身很大,用示波器看看便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能把电压纹波率在二三十毫伏左右,怎么才能滤的更干净一些呢,最好滤到10毫伏以下,电压是DA输出的,。、

网友:
使用线性电源配合合理的滤波去耦可将纹波压到毫伏级,注意在负载变化比较大的部份诸如数字电路等一定要加去耦,电源应先经过DA,必要时在DA的电源回路串磁珠,磁珠后面再加去耦电容,地回路则要避免数字噪声的影响,所以PCB设计也要留意。

网友:
什么电压?
电源供电博文?   基准电压波纹?

怕波文用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电源上都加上去耦电容了,用DA来程控电压,DA输出后也加上滤波电容了,输出后的噪声还是在二三十毫伏, 。、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输出的电压值,用DA来程控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你的地线连接可能有问题,agnd和dgnd
2  你输出的布线问题
3  电源用1uF 瓷片电容 磁珠   10nF三端电容退耦
4 加屏蔽罩

很可能是你示波器线的接法不对引入的噪声,不要用地线夹,用个金属丝套在探针旁的地线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用的是地线夹测得,现在这里没有带探针的线,只有用的地线夹,怎么用现有的条件来把噪声消除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钩针夹是可以拔下来的,
拔下来,弄根铁丝铜丝的绕在外面一圈底线层上测

网友:
楼主应先测量电源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夹子拔下来,就把线弄断了,直接把夹子去掉在把线连起来,这样噪声会不会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给DA供电的,DA输出电压是内部参考电压,这样的电压输出和供电电压关系很大、、。。?

网友:
DA输出级是运放,当然有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夹子拔下来,就把线弄断了,直接把夹子去掉在把线连起来,这样噪声会不会小。。

标准示波器探头的前部和地线夹都是可以拔下来的,但某些山寨货不行,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焊一根元件腿,头部拿镊子打个圈,再用夹子夹上,信号端也可以同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看来我现在用的是山寨货了。。。在地夹上和电源之间接一个电容意义不是很大了应该,我在电源和地之间已经加过电容了,地夹直接接到地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买根同轴线,一头安上bnc头,另一头拧成一股,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