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怎么传脉冲信号

楼主:
用485传脉冲信号误码很严重,怎么办啊?

网友:
这首先要看脉冲信号的最小脉宽,这相当于串行通讯的速率,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如果脉宽很窄,那么对应的传输率会比较高,这时要求总线的品质必须满足要求。具体而言,总线的线材要采用质量足够阻抗适当的双绞线,电路方面,终端电阻必须加,且总线不能有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