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程序后不运行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一个DSP功能板,之前用的好好的,刚连同产品进行过耐压测试,测试当天并没有发现问题,产品也正常工作。

放置几天后,今天突然开不了机了。拆开产品后,发现DSP模块没有运行,但是电源、晶振均正常。

然后我用打开CCS,将程序文件LOAD进去,点RUN,程序依然没有运行。

请有经验的老手指点,这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楼主说明具体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TMS320DM648ZUT

网友:
量一下DSP的CLKOUT是否有输出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另楼主可检查下dsp的电源的哪几个脚是否被正常供电。建议可用测试程序在ram load 里跑,确认下是否为flash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DDR2的controller output clock吗?

网友:
我想,你指的应该是EMIF的output clock。
哎,此脚未引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测试ok了,全部正常。
初步确定为FLASH内部损坏,复位状态下的通电电流比正常板子大了50mA。

网友:
量一下SYSCLK5,=device speed/4。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了,点程序运行后会有波形一下下,然后木有动静了

网友:
刚粗看了下芯片资料,每个sysclk对应不同的外设,和其它DSP的CLKOUT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