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找不到

楼主:
我的程序中有这段程序

  Flash28_API:
 {
       -lFlash2809_API_V100.lib(.econst)
       -lFlash2809_API_V100.lib(.text)
   }                   LOAD = FLASHD,

但是编译后一直是lib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添加lib,可以从www.ti.com/c2000下载相应的flashapi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当时有加api的lib 。最后找到原因是ccs中,link order 中不知道为什么加了cm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