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3201放大后整体偏置呢?

楼主:
我做了关于THS3201的放大电路,反向放大时整体偏置,同相放大时会自激振荡也会整体偏置。请问有人使用过吗?有高见么?

网友:
什么叫整体偏置?术语没有这么用的,给出你的具体电路。

网友:
电路很容易自激振荡,不知有人知道如何消除自激振荡不!!

网友:
电路很容易自己振荡!!有人知道如何消除自己振荡吗?
这图是pdf里面的图啊!!

网友:
电路没上弄上去!

网友:
放大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体漂移多大?
THS3202大概3mV的输入失调电压,你电路中增益都很大,两级电路增益达到了20x20=400,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就会把失调电压放大、在输出端产生一个较大的失调输出,也可能就是你说的整体漂移。

对于自激振荡问题,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馈电阻值决定反馈回路的相位裕量,不能随便取值,请你参考THS3202数据手册第17页表1中选择各个增益所对应的推荐反馈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