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电子指南针,简单就是美!(第3、4季)

楼主:
电路功能:随着方向不同,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特别适合盲人朋友使用的电子指南针。
它的电路可以拆成两部分看。以中间的运放为界。
左边:
1、霍尔元件IC1,信号是UGN-3501M。说起霍尔元件可以说是传感界的一朵奇葩
它无需接触就可测量。这有啥?这解决了很多麻烦的问题哦。比方说,汽车的
历程测量(你打的的money)。原理稍微回忆下,通电的金属在磁场中侧面产生
电荷聚集。看图更直接是不?

2、产生了微弱的电动势,经过IC2的差动放大,足以控制别人了。

右边:
3、555构成了一个多谐振荡器(名字文绉绉的)。它产生的频率可谓身不由己
频率要受到前面来的电压控制。
4、经过功率放大,推动一个扬声器(学名,俗称喇叭)。方位不同,霍尔效应电压不同,
频率不同,听到的音调不同。

精华之处还未道明,欲知详情看七楼-----第四季---拨云见日

网友:
霍尔元件确实是很神奇,但是没看懂电子指南针怎么工作的,怎么确定方向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方位通过IC1的磁感应强度(垂直于霍尔元件的分量)不同,在1,8脚之间产生的霍尔电压就不同,把这个电压放大后控制555发生方波频率。听见的声音频率不同,方位就知道了。
重点在于霍尔元件是与地面垂直放置。想象一下你拿着这个东东站在地球表面,再转一圈,垂直通过霍尔元件的磁场的变化。UH=RH*I*B/d,UH霍尔电压,RH霍尔系数,I 电流,B垂直于I的 磁感应强度,d金属厚度。

网友:
那个霍尔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啊 ,怎么又八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UGN-3501M,脚多但是接法不复杂

网友:
第四季---拨云见日

上面题了两个问题:1、VD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2、R9接在555的5脚干嘛? 现在进行解释,这也是本电路的精华之处
 1、555构成的振荡器与典型的电路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个二极管VD和电阻R9. 它们的作用就是使得频率能随电压变化。 555的频率是决定于C2(接在555的2、6脚)充放电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与给电容充电的电阻密不可分。VD也负责充电的任务,它的伏安曲线是弯曲的,也就是说其阻值与电压有关。其实就是 运放输出电压->VD阻值->C2充电时间->震荡频率

2、那这和R9有神马关系?R9虽然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但他却默默地控制了555的参考比较电压,使得555内部的RS触发器翻转可以在较低的电平。这有什么用?有用! 正是这个较低电平使得VD能够工作在电阻变化比较大的区域! 前后是有联系的,侦探就是这么断案的哟。
看官看图:在5脚接个电阻R9接地,A1和A2的比较电压均下降了。

网友:
不错,555电路很实用啊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