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加数码显示程序的问题

楼主:
proteus仿真图

这是我的proteus仿真图,设定PA0~PA6为四段数码管显示位,PA7为AD口,不显示小数点,采集电压值并显示出来,位选端口为PC0~PC4,电压源为5V,上下两电阻都为1K,利用ICCV7编译,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1-8-13 下午 09:00:57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nst ACT[4]={0xfe,0xfd,0xfb,0xf7};
uint adc_val,dis_val;
uchar i,cnt;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7F;
 DDRA  = 0x7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void adc_init(void) //模数转换初始化程序
{
   ADCSRA=0xE3;
   ADMUX=0xC7;
}
void timer0_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
 TCNT0=0x83;
 TCCR0=0x03;
 TIMSK=0x01;
}
void init_devices(void)//芯片初始化程序
{
 port_init();
 timer0_init();
 adc_init();
 SREG=0x8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 T/C0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0x83;  //重装1ms的定时初值
 cnt++;               //变量cnt递增
 if(++i>3)i=0;
 switch(i)        //根据i的值分别点亮4位数码管
 {
  case 0:PORTA=SEG7[dis_val%10];PORTC=ACT[0];break;
  case 1:PORTA=SEG7[(dis_val/10)%10];PORTC=ACT[1];break;
  case 2:PORTA=SEG7[(dis_val/100)%10];PORTC=ACT[2];break;
  case 3:PORTA=SEG7[dis_val/1000];PORTC=ACT[3];break;
  default:break;
  }
}
uint ADC_Convert(void)       // 模数转换
{
 uint temp1,temp2;
 temp1=(uint)ADCL;
 temp2=(uint)ADCH;
 temp2=(temp2<<8)+temp1;
 return(temp2);
}
uint conv(uint i)         //数据转换
{
 long x;
 long y;
 x=(5000*(long)i)/1023;
 y=(uint)x;
 return(y);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40;j++);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调用芯片初始化程序
 while(1)               //无限循环
 {
   if(cnt>100)         //如果cnt大于100,进入if语句
   {
    adc_val=ADC_Convert();  //调用模数转换子函数得到转换值
    dis_val=conv(adc_val);    //将adc_avl转换成需要显示的形式
    cnt=0;
    }
   delay(10);
   }
 }
编译结果显示如下:
C:\iccv7avr\bin\imakew -f ADZHUANHUAN.mak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22 -DATMega16  -l -g -MLongJump -MHasMul -MEnhanced  ADzhuanhuan.c
    iccavr -o ADZHUANHUAN -g -e:0x4000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30 -beeprom:0.512 -fihx_coff -S2 @ADZHUANHUAN.lk   -lcatmega
Device 7% full.
Done. Sat Aug 13 21:02:05 2011
算是通过了吧
再在proteus中调用cof文件,运行后就像图上所示,请问为什么会不能正确显示结果呢?
本文来自电子工程师之家: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53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