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8与EEPROM通讯问题,SPI寄存器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
在用F2808 SPI与EEPROM(AT25320AN)通讯的时候,读写数据都是对,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出来,但是读回来的数据在寄存器里不对,数据发送和接收定义都是八位,其中读取数据的时候,发送完读取地址后,为了再次启动时钟发送的伪数据是0,这样就会产生接收到的数据是255,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接收到从机发过来的数据,而是伪数据?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现在正在调SPI读写EERPOM,也使用2808,哥们能否发一份过来,谢谢,邮箱yanhui817@126.com

网友:
2808有书啦

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基于TMS320F2808

刘和平主编

挺实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SPI有延时和极性,楼主要检查一下SPICCR.6和SPICTL.3这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