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教如何联调keil uvision4与protues7.7

楼主(2011-08-24):
求教如何联调keil uvision4与protues7.7
如何联调keil uvision4与protues7.7,请求高手指教
如何

网友A:
先用keil生成hex文件,再在protel 源程序选项 中调用hex。再调试。具体的查一下protel的用法。

网友B: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去protues双击MCU选中生成的hex文件即可

网友C:
在protues仿真中选用外部调试器,keil的仿真用proteus,然后把同一工程下的keil文件与proteus放在一起,可以看到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