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dds信号发生器时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
1.怎样实现相位可调?是用硬件还是软件实现?如果是用软件的话是通过设计寄存器来实现吗,如果是用硬件的话应该用什么电路或者器件呢?

2.ad9850产生的信号的电流是多少?在网上没有查到,看ad9850的中文资料也没有说,题目要求是在1k欧姆的负载条件下输出地信号峰峰值在0~5v可调,这样的话需要放大器吗,需要的话用何种放大器?

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49

望众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1.写相位寄存器

2.你读数据表不认真
从英文第二页开始一行一行看,就有你要找的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