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CPLD/FPGA调试的小窍门!!

楼主:
1.LED的妙用。

一般的开发板上都带有LED灯,比如我们的EP2C35核心板上就带有三路的LED,我们用这些LED做一些入门的程序,如闪烁、流水灯等。但这几个LED的作用远不仅如此,它是我们在调试比较复杂的程序时定位问题的手段。比如我们在调试DS18B20的温度检测程序时,发现总是读不到数据,我们怀疑是没有检测到DS18B20的应答信号。于是我们把LED放在检测应答状态里,若检测到应答就点亮,没有检测到应答就熄灭,结果发现确实LED没有亮。所以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就可以对症下药了。所以,在没有方便的调试手段(如可实时跟踪单片机/DSP的仿真器,SignalTap用起来还是笨重点,而且器件支持上受限)来调试CPLD/FPGA的情况下,用简单的LED来跟踪定位程序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2.当存在调用大分频元件时的仿真。

当程序含有大分频元件时,若进行波形仿真,则往往需要设置很大的End Time,这也造成了运行一次波形仿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个往往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在波形仿真时,先设置一个小的分频系数,然后波形仿真正确后再改为大分频系数,再编译下载。这样就省了很多的时间。

3.串口的作用。

当把串口调试通以后,其附加作用就开始显现了。比如在调试AT24C02的程序时,我们就通过串口把读出的数据发到到PC的串口调试助手上进行显示。这样,就可以很显然的得到读出的数据,直观快捷。我们在调试AT93C46,DS18B20,DAC7512时都通过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来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所以,串口的作用是很大的。

网友:
ding~~~~~~~写的非常的好

网友:
确实有很大用处  谢谢了!

网友:
谢谢版主呀,我最近使用signaltap的时候对底层inout端口进行仿真就老出现found I/O cells that do not connect to top-level pins的erro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能你没有使用对。或者程序有错误。不过我从来不用这些高级工具。我用最土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数据处理,模拟数据,查看结果。接口时序,直接仿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