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选型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430的MCU ,它是5V供电的 ,带LCD 以及 10位ADC ?谢谢。

网友:
没见过带有LCD的,带有ADC的倒有不少,很多是12位的。建议去TI官网查查,那儿的答案更权威。

网友:
430的MCU没有5V供电的,但是做一个简单的电源转换就可以实现了。功耗要求高的话就用个开关电源的芯片,功耗没啥要求的话用个LDO就行。MSP430F4xx系列有LCD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