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猜题专帖】结合2011国赛元器件清单分析!!!

楼主:
2011年全国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官网已经公布,为了让参赛者更好的备赛!

EEWORLD会邀请资深工程师结合2011年器件清单进行分析~~~~

欢迎交流、探讨~~~~~~~~~

-------------------------------------------------------------------------------------------------------------------------------------------------------------------------------------

网友针对器件清单分析锦集!

3楼 jishuaihu

首先,把今年的清单和上一届的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就是大方向没有变化。还是哪几类题目。当然会有一些变化,一个是可能出现新题型,就像上一届的电能收集器一样,是历届没有出现过的。再一个变化就是试题本身了,传统题目增加新的内容。

先说一下电源类,我觉得今年仍然会有,哪两个大功率电阻有可能是用来做测试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功放的测试。除了这个原因,漆包线和高频磁芯很适合做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另外,上一届的电源类的是逆变电源,而且是并网的而且给出的材料明显就是并网专用的(变压器),今年没有给,所以我觉得逆变电源不会出现了,因此电源类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直流电源。

7楼  haitao2000s

仪表题基本部分估计会涉及频率,幅值检测;发挥部分估计会有频谱参数分析;个人观点

8楼 497313565

个人猜测 简易气象站 -----------子站+基站 子站能测温度, 风速及风向,再通过无线传输给基站

9楼 秋水

1.小车的绝对有,很多人可以放心了。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秒表,量角器,小车专用的东西,今年的车很难了,自求多福吧。
2.高频的,100 MHz频率计,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变容二极管,绝对的调频收发。
4.无线收发模块,通信方向。
5.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小型直流风扇,100℃温度计,四位半数字万用表,可能是自动控制方向,这个比较模糊。
6.失真度测试仪,信号放大类。
7.电源类: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这个也可以说是电源的部分,做高频变压器是有可能的,还有温度计,可能是测量温升的。

反向思考之推理:
1。超声波模块,不会再有专门的测距了,因为没有米尺测量长度,绝对适用于小车。

仪器和器件出现之规律:
1.仪器和元器件按出现的规律,并没有按照字母顺序,说明整理的人员是按照没个题的器件抄上来的,这是绝对的深度信息,大家疯狂猜测呀,祝好运。
2.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这几个在一块出现,应该是隔离型的开关电源,控制难度应该很大,隔离的控制不像共地的芯片。有可能的话,大家赶紧买一个60块左右的笔记本电源,那里面有3842座的60w左右隔离电源,那个很有参考意义。
3.量角器,角度传感器,这个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在小车上用,具体怎么用大家集思广益。

16楼 zengmengquan
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
小型直流风扇
电子负载典型的器件,特别是2欧姆大功率电阻,电源用的少,简易的电子负载作为最小内阻合适,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可以与恒流源串联测试定压模式。
猜测而已

19楼 xu__changhua

从仪表看,前面部分常规仪器说明有放大器的题,既然有100MHz示波器,说明频带不窄,得几兆几十兆敌,另外有些功率元件,说明要么做放大器的负载,要么做电源的负载,所以对做放大器和电源的同学有福了。

另外,小车也有了,可以准备了,同时准备光控、超神波,角度控制等。

再则,高频无线项目也有了,但要注意,根据前几届情况,不允许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
2011年全国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1、基本仪器清单

20MHz普通示波器(双通道,外触发输入,有X轴输入)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3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函数发生器(10 MHz,DDS)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失真度测试仪

直流稳压电源

秒表

量角器

100℃温度计

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扫频仪(20MHz)

2、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A/D、D/A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电动车

小型继电器

小型步进电机

漆包线

电子开关

高频磁芯

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

变容二极管(2pF~30pF)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超声传感器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

无线收发模块

红外收发管

小型直流风扇

网友:
元件都会用,呵呵,不知道有什么题目会出,应该跟现在主流差不多吧,我看好无线通信和物联网。

网友:
以下所述纯属各个观点,仅供参考,(绝对不会像前些日子某人说的内部资料)

首先,把今年的清单和上一届的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就是大方向没有变化。还是哪几类题目。当然会有一些变化,一个是可能出现新题型,就像上一届的电能收集器一样,是历届没有出现过的。再一个变化就是试题本身了,传统题目增加新的内容。

 先说一下电源类,我觉得今年仍然会有,哪两个大功率电阻有可能是用来做测试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功放的测试。除了这个原因,漆包线和高频磁芯很适合做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另外,上一届的电源类的是逆变电源,而且是并网的。给出的材料明显就是并网专用的(变压器),今年没有给,所以我觉得逆变电源不会出现了,因此电源类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直流电源。

      仪器仪表类每届都会有,这届估计也不会例外,而且做仪器仪表不需要专用的仪器和器件,因此方向很难判断。但不管做什么,仪器仪表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前段信号处理、AD转换、数字信号处理是永远不会变的思路。当然根据测试信号的不同可能需要选择不同的前端处理电路和不同的AD,以及根据数据量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单片机(DSP、FPGA等)。对于做仪器仪表的同学们我建议大家要掌握好仪器仪表的核心内容,了解信号的前端处理方法(无非是放大或衰减、滤波等),再一个就是不同的仪器仪表在AD选择以及数据处理上的算法的不同,比如测试幅值的仪表和测频谱的算法肯定不一样,示波器和侧重测量精度要求的仪表所需的AD肯定也不一样。在无法预测具体出什么题的情况下,大家只要全面发展了,不过时间有点儿紧了。

      接下来是放大器类,那个能最小输出1mV的信号发生器应该是个暗示,放大器会做放大倍数比较大,频带不会大于30MHz的放大器。至于放大器的其他参数,从给的资料里就不得而知了。

       再说控制类的,今年控制类的给了很多传感器,还有步进电机。我觉得那个角度传感器和步进电机很有可能会出一个精确控制角度的题,但具体出成什么样我说不好。除此之外,小车和其他传感器应该也在应用的范围,所以预测有点儿难。我个人感觉有可能出一个精确控制角度的,一个小车的题。这两个一个出在本科组,一个出在专科组。至于那个在哪个组,只能看这两个题的难度了。

     再一个就是温度计了,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和数据传输模块出一个无线测温的题目,这个会和什么结合很难说,但只做无线测温好像有点儿简单。最后还有一个变容二极管,这个应该会用在高频部分,做数字调频的东西,比如对讲机,数字收音机等。我对高频类的东西了解不多,只能说到这儿了。

网友:
把一个电动小车改造成变形金刚。结合声光电信息做出各种动作。无限控制,无限传输。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仪表题基本部分估计会涉及频率,幅值检测;发挥部分估计会有频谱参数分析;个人观点

网友:
个人猜测 简易气象站 -----------子站+基站      子站能测温度, 风速及风向,再通过无线传输给基站

网友:
1.小车的绝对有,很多人可以放心了。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秒表,量角器,小车专用的东西,今年的车很难了,自求多福吧。

2.高频的,100 MHz频率计,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变容二极管,绝对的调频收发。

4.无线收发模块,通信方向。

5.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小型直流风扇,100℃温度计,四位半数字万用表,可能是自动控制方向,这个比较模糊。

6.失真度测试仪,信号放大类。

7.电源类: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这个也可以说是电源的部分,做高频变压器是有可能的,还有温度计,可能是测量温升的。

反向思考之推理: 1。超声波模块,不会再有专门的测距了,因为没有米尺测量长度,绝对适用于小车。 仪器和器件出现之规律: 1.仪器和元器件按出现的规律,并没有按照字母顺序,说明整理的人员是按照没个题的器件抄上来的,这是绝对的深度信息,大家疯狂猜测呀,祝好运。 2.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这几个在一块出现,应该是隔离型的开关电源,控制难度应该很大,隔离的控制不像共地的芯片。有可能的话,大家赶紧买一个60块左右的笔记本电源,那里面有3842座的60w左右隔离电源,那个很有参考意义。 3.量角器,角度传感器,这个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在小车上用,具体怎么用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占位观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莫非做个大黄蜂?

网友:
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
小型直流风扇
电子负载典型的器件,特别是2欧姆大功率电阻,电源用的少,简易的电子负载作为最小内阻合适,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可以与恒流源串联测试定压模式。
猜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想问一下,高频类的可能考什么,FM吗?

网友:
从仪表看,前面部分常规仪器说明有放大器的题,既然有100MHz示波器,说明频带不窄,得几兆几十兆敌,另外有些功率元件,说明要么做放大器的负载,要么做电源的负载,所以对做放大器和电源的同学有福了。

另外,小车也有了,可以准备了,同时准备光控、超神波,角度控制等。

再则,高频无线项目也有了,但要注意,根据前几届情况,不允许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
我只说高频:今年很像03年,没有尺子、有高频磁芯、有变容二极管(03年是高频),所以今年要参考下03年的。就跟DDS一样,一直出但是治标在升高!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