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帖】根据器件清单竞猜、讨论2011年大赛试题

楼主: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2011年全国大赛会有一些什么类型的试题出现吧!

网友:
控制类分析

每届电设,做控制类题目的同学都是最多的。先来分析控制类清单。
需要注意的几个大变化:仪器里面增加了量角器和温度计;元器件里面增加了一大堆,步进电机、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红外收发管、小型直流风扇。
所以看来今年控制类有大变化的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今年还有小型电动车,但这个是每年都有的,不要做太大希望。

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我觉得上来不应该先去猜题,如果没有内部人员,不但猜不准,反而还会干扰视线,舍本逐末。我建议,上来第一步,先去把该买的器件和仪器买全了!第二步,把这些器件基本功能用起来;第三步,进行逻辑组合,进行应用。

买器件,常用的就不说了,电子市场或者淘宝搞定。今年我觉得角度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买的时候需要注意。现在都是最后冲刺阶段了,别再花时间自己研究,能买现成的模块就买现成的模块,买不到的,买那些别人常用的模块,短时间就能用起来的!
另外注意封装,就角度传感器而言,好多芯片是球栅封装,自己不腐蚀板子靠万用板没法搞,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是把器件用起来,作控制的,步进电机肯定要会用,直流风扇肯定要会用,各个传感器的信号采集一定要弄清楚。简单的就是模拟信号的采集,大部分芯片上面都带了很多AD口,这个问题不大。另外有的传感器是UART通信,也就是串口通信,那也不难。另外有的传感器是SPI口或者IIC口通信,里面寄存器还是蛮复杂的,这个就要好好弄一下了。

最后是组合应用,究竟这些传感器怎么能和量角器、温度计联系到一起,我暂时是没什么思路,大家一起探讨了。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抓住重点,稳住稳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

网友:
1.小车的绝对有,很多人可以放心了。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秒表,量角器,小车专用的东西,今年的车很难了,自求多福吧。 2.高频的,100 MHz频率计,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变容二极管,绝对的调频收发。 4.无线收发模块,通信方向。 5.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小型直流风扇,100℃温度计,四位半数字万用表,可能是自动控制方向,这个比较模糊。 6.失真度测试仪,信号放大类。 7.电源类: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这个也可以说是电源的部分,做高频变压器是有可能的,还有温度计,可能是测量温升的。 反向思考之推理: 1。超声波模块,不会再有专门的测距了,因为没有米尺测量长度,绝对适用于小车。 仪器和器件出现之规律: 1.仪器和元器件按出现的规律,并没有按照字母顺序,说明整理的人员是按照没个题的器件抄上来的,这是绝对的深度信息,大家疯狂猜测呀,祝好运。 2.漆包线,电子开关,高频磁芯,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这几个在一块出现,应该是隔离型的开关电源,控制难度应该很大,隔离的控制不像共地的芯片。有可能的话,大家赶紧买一个60块左右的笔记本电源,那里面有3842座的60w左右隔离电源,那个很有参考意义。 3.量角器,角度传感器,这个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在小车上用,具体怎么用大家集思广益。 补充建议:本网站上有个三套题的帖子,感觉那个上面的三套预测题的信息和元器件的某些东西吻合,大家自己好好体会,我不再猜测了,这个东西容易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套题的帖子在哪里啊。贴出来看看撒。~~

网友:
分享啊,都猜控制类。额 这个压力有点大

网友:
控制类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