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用电压控制占空比的振荡器

楼主:
这个电路经典就在于可控占空比,这在一些要求变频的地方应用很广,比工业X探伤机,就是控制占空比来控制电流地。

图1是经典的Colpitts振荡器电路,它生成一个有固定占空比的时钟信号。用一个电压比较器代替其中的CMOS反相器门(图2),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多功能和更有用的时钟发生器。不仅可以设定它的振荡频率,还可以设定占空比。比较器必须采用反相配置,它会产生180°的相移。这个相移与电容输入网络增加的180°相移相加,使电路振荡。电路将电容滤波网络输出端的正弦波与基准电压作比较,使阈值比较器的输出端驱动为高和低。

网络设定的振荡频率如下:

  其中,fo是振荡频率。适当选择了电感和电容值时,电路可以在高达10 MHz的频率下振荡。

  输出时钟的占空比取决于基准电压,通过由R1 和R2构成的分压器可以很容易设定。不幸的是,基准电压与占空比之间的数学关系是非线性的,因为电容输入滤波网络输出端的正弦波不是一个线性函数。另外,它的幅度也不是恒定的,而是取决于输出时钟的占空比。用一个10μH电感和一个10nF电容对电路做测试,可以很容易获得这个数学关系。

  可以采用带轨至轨输入和输出的任何高速比较器,如Maxim公司的MAX987,从而获得更高的基准电压输入范围。这种更宽的范围能够获得对占空比的更宽控制,虽然无法达到0%的最小占空比和100%的最大占空比。

  比较器的传播延迟TPD会再产生一个数值为Δφ=2πfOTPD的相移,其中Δφ是相移值。电容输入网络对相移作补偿,略微降低了振荡的频率。为了电路的安全运行,应使基准电压在0.5V~4.5V之间变化。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大约是15%~85%(表1)。如果采用双电源,则可以获得一个双极输出信号。

网友:
不错,确是经典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LM311搭了个,结果不起振啊,您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吗?我查不出错了

网友:
方波发生器,正好借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