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动态显示AD值

楼主:
各位,我用LM3S811采集ADC值,通过12864显示出来,为什么只能显示一次,而不能动态显示呢,12864的显示程序是放在主函数的for循环中的

网友:
没刷新吧,调试ADC值的变量,看看变化没有

网友:
顶一个,走了

网友:
你AD采的电压是否不变或AD只采一次

网友:
慢慢调,首先看AD,第一次写进去了,说明写正确,只要数据变化,第二次也能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