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清单分析番外篇!——竞赛方向预测!

楼主:
。从历年题目来看,这个确实是趋势,很明显的从放大器上面就可以看出来,频率基本上是往上涨的趋势。基本仪器清单中详细指出了4种仪器的参数,列举如下:(1)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3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2)函数发生器(10 MHz,DDS)(3)100 MHz频率计。(4)扫频仪(20MHz)这4者以前都是不标注参数的,这里标明了,给我们的一个明显的启示就是会往频率上面考,不然不会这么明显。所以仪器仪表方面的同学要特别注意了,高频放大,滤波的模块,都准备好没?

要求高了,(1)中要求输出1mV小信号,这个信号幅度是非常小的,一般而言往年都是5mv左右,今年若是将幅度调整到1mv,那难度可想而知。

,强调DDS函数发生器,就是强调精度,这里

,这个可能是跟电源有关的,高频变换、逆变器什么的。所以,准备电源方面的同学,一个对高频磁芯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有今年可能没有电源题的心理准备,最后这几天多看看与电源最相近的仪器仪表类的东西。

的年份,都用到了这两样东西。而且都是单独出题,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想想,也想不出来能干什么。像03年,就是有这两个东西,那年的控制类题目就是两道。另外就是这里没有要求小车的尺寸,那说明,肯定不是跑的距离方面控制,而且也看到仪器里面没列出卷尺,所以测距之类的题目基本可以不考虑了。然后还有就是角度传感器、温度计、直流电风扇,可能根据这个再出一道控制题。但疑惑的是没有让准备温度传感器,也有可能这个太常见,不说也应该准备?

,够得上MH的级别,而具体要实现什么大家可以再思考思考。

。对应的是哪类功放,大家要做好准备。

color, 第一时间

网友:
注意:清单中有几个是往届没有的:

注意:清单中有几个是往届没有的: 可输出1mV小信号高频信号发生器 量角器 100℃温度计 电子开关 100 MHz频率计 什么赛题需要??? 使用100MHz频率计,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频率。注意:频率计的频率到了100MHz,需要测试一个高频信号?倍频器? 注意: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为1mV。有一个1mV级的小信号的宽带(高频)放大器? 使用量角器、角度传感器,表示需要对作品的运动或者移动的角度(距离和高度)进行测量。 单独提出了小型步进电机,有微步进动作? 量角器、角度传感器,小型步进电机→角度调节?平衡板? 100℃温度计表示需要测试温度,有一个加温的控制?温度测量和加热器控制(SCR、继电器)?100℃温度计用来测试电源的温升? 小型直流风扇散热? 小型直流风扇、红外收发管有一个风速的测量与调整控制?升温→降温? 直流稳压电源、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电子开关制作电源的负载?利用P=VI=V2/R,V=IR,I=V/R,R=V/I,输出电压、电流、功率可以计算出来。DC-DC变换? 电子开关采用功率MOS器件?+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电子负载? 更多的内容请参考: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2011NUEDC赛前赛题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两位朋友的分享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分析很到位,仪表的的确是往高频方向发展了,顶楼主!

网友:
两位分析的非常好,看了之后,思路又清晰了很多!

网友:
确实高频仪器的趋势很大

网友:
我也觉得分析的很到位    不错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
哈哈哈!猜的又见猜的,不过很像的样子就是了

网友:
小信号放大

小信号放大很有难度啊,有什么经验的分享下哈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长 看来 对这深有研究啊,, 我的qq是563403010, 可以交流交流吗

网友:
有秒表和温度计,估计会是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一定的温度,楼主预测的很棒,赞一个

网友:
写的真的很好呢

网友:
温度传感器?  没有列出来  估计没要求吧  光电也很常见了  但它还是列出来了额。。。

网友:
就要参加比赛了,感觉学到了很多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谢谢,看了下好像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网友:
感觉分析的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频 小信号的放大 很有难度……求解……

网友:
电源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