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HC-SR04,51都整出了,移植到avr就不行

楼主:
产品说明:
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PIND&0X10)

long time, flag,S;

void init(void)

TCCR1A=0X00;    //非比较匹配.PWM模式,一般模式
TCCR1B=0X02;
TCNT1H=0;
 TCNT1L=0;
 DDRB|=BIT(4);
 DDRD|=BIT(4);
 PORTD=0;
 DDRD&=~BIT(4);
TIMSK|=BIT(2);

void start(void)
uchar i;
PORTB=0XFF;
for(i=0;i<100;i++)
{
   asm("nop");
}
 PORTB=0;

void Conut(void)

 time=TCNT1H*256+TCNT1L;
 TCNT1H=0;
 TCNT1L=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void main(void)

LCD_init();
init();
TCNT1H=0;
TCNT1L=0;
   while(1)
  {
start();
while(!(a==0x10));
SREG|=BIT(7);;//使能定时器1中断
while(a==0x10);
  SREG&=~BIT(7);;
Conu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15
void timer_1(void)

flag=1;

啥情况啊!!救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话,指教一下吧

网友:
告诉你time=TCNT1H*256+TCNT1L;改过来  time=TCNT1L+TCNT1H*256;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你现在做出来没有,我现在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