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1mv的电压 芯片选用

楼主:
放大1mv的电压选用什么芯片合适呢,频率要在15M以上,

网友:
如果是低频的就好说了,低频可以用tlc2652,icl7650等输入失调电压很低的芯片,但是高频的放大这么小的信号,芯片实在是不好选。、。

网友:
太多了
为什么不去ti的网站上去找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老长时间了,木有找到啊

网友:
高频小信号方法不要使用运放之类,太贵了,可以用分立元件或收音机IC、某些无线接收芯片等,比如二次变频接收机的第一中放通道等,如果芯片不好找,用晶体管好了,9018就可以。

网友:
高频小信号放大运放确实很不好找  几乎没见啊!!!

网友:
那么多.............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全部都是!

随便选个op211都行,

,15MHz不算高频

100MHz以上才算高频吧

网友:
AD系列的吧,AD603应该可以,就是有点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分立元件太麻烦了,想直接选用个集成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找到了,昨天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就是有偏移,随频率的变化偏移不断的变化,不知有没有好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太麻烦了,想直接选用个集成运放

那种三极管通常是为100MHz-10000MHz或是更高频率的放大设计的,使用也不难,不过你用不到。
比如
ERA-5+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什么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找到了,昨天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就是有偏移,随频率的变化偏移不断的变化,不知有没有好方法可以解决。。

隔直电容

网友:
不在乎价格的话,当然运放用起来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