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30的简易频率计设计

楼主:
要求检测其电压峰峰值,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仅仅测量峰峰值的话可以有两种方案:
1、使用真有效值的芯片,直接采集到真有效值,然后算出峰峰值。
2、使用AD采集极大和极小值,然后算差值。
这两种第一种对测频基本没帮助,第二种测量的话测量频率不准。
测频最好用等精度测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