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参考电压Vref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
请教:芯片的参考电压是怎么确定的?例如  选用一颗DAC108S085的DA,Vdd = 5v;参考电压Vref = 4.096V;

(有些片子的电源供电为3V  则参考电压一般就选2.5v等。)

请问 为什么是4.096;如何确定的?依据是什么?请高手解释!   谢谢!

网友:
这个由内电路的设计决定,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看数据表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