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电路,有些不理解的地方,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
用单片机的脉宽捕捉功能测PWM的占空比,PWM输入端与最后的单片机输入端都有一个电容,不太理解它们的作用,是简单的滤波吗?但是能对方波信号这么处理吗?会不会产生积分的效果呢?

网友:
帖子沉了

帖子沉了,谁能给指点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
没有人能给分析一下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所说是对的,RC若加得不当,其积分效果确实会破坏对脉宽的测量,所以应正确选取RC值。
 不过看顶楼电路的RC值不小,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即干脆把三极管输出的波形滤平了,CAP端接到一个ADC,根据被滤平之后的模拟电压来测量PWM的占空比呢?

网友:
额,没看懂,等待高手讲解,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P端接的是单片机的脉宽捕捉引脚,并不是ADC引脚,我考虑是不是PWM输入端接一个1000p的电容是不是为了滤除高频杂波呢,CAP端0.01u的电容是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PWM来自板外或走线较长时,消除高频毛刺是必须的,三极管前后的电容都可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过传抄的电路未必设计得很完美,参数的取值不一定很合适,这个知道就行了,自己做的时候要根据信号频率计算过才好。
 从这个电路看,跟后边100kΩ/0.01μF的强力低通相比,前面的1000pF几乎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想请教您,就是您说的根据信号频率去计算电容的参数,我只知道电容的阻抗R=1/jwc,公式里面有信号的角速度,有电容容值,那么想计算的电容容值C=1/jwR,在简单的电容滤波里这个电容容抗R应该设为多少呢,还是有一个电路设计的经验值。
谢谢仙猫您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不是正弦波信号,不能用ωt来算阻抗。比如晶体管输出处的电路,由电容的充放电公式应可知其过渡过程的电压曲线的。
 1、根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验算晶体管的ON/OFF翻转能否保证被后级检出,即电压变化范围能否保证覆盖后级的电压阈值,简单地说就是保证信号电平不会被后级看作恒高或恒低。
 2、若电路充放电曲线不对称,还应估算由于低通滤波造成的占空比测量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理解您的意思了,三极管后极的电容是在被PWM信号充放电,如果信号频率和占空比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充放电达不到阈值,那么这个电容放在这里好像真不太合适了。另外三极管前极电容应该像您说的,是由于信号来自于板子外部,才放的一个电容吧。

谢谢您了,看着您讲的好像真能让自己的思路清晰了。

网友:
做试验

用示波器分别测输入输出波形,根据你所需固定电阻调整电容大小,再固定电容调整电阻大小,你就可以看到波形的变化,虽然比较麻烦但可以学到好多知识。一般情况小电容滤除高频波,大电容滤除低频波,来自大地的一般是高频波,看你电路好像是滤波作用,但一定要设计好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前辈,我在一本模电书里看到一个电路,不太理解,在论坛里快两天了,都要沉了,希望您不忙时能给分析一下,万分感激,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8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