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中断的问题(一直都查不到资料,麻烦高手指点)

楼主:
问题1:一般在主函数中装定时器初值,有必要吗?我好像试了,不装也能正常运行。
问题2:如果在定时器1中关闭了定时器0,用TR0=1再次打开定时器0时,需要重新装定时器0的初值吗?还是TR0=1直接就进入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从头开始执行。我试过两次不同的结果,但之后一只调试不出先前不装初值的错误。
麻烦各位赐教!
题目如下: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上显示出从765432开始以1/10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65398并保持显示此数,与此同时利用定时器0以500MS速度进行流水灯从上至下移动,当数码管上数减到停止时,实验板上流水灯也停止然后全部开始闪烁,3秒后(用T0定时)流水灯全部关闭、数码管上显示出“HELLO”。到此保持住。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x36,0x79,0x38,0x3f,
0x00};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bit flag,flag1,test;
uchar t1,t0,bai,shi,ge;
uint temp,shu;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        display(7,6,5,bai,shi,ge);                 //显示765432,一直减到765398
                        test=0;         }
                else
                {        display(10,11,12,12,13,14);                 //显示HELLO
                        test=1;        }
        }
}

void init()
{
        shu=432;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我一直都是不装初值的,好像没有什么错误
        //TL0=(65536-50000)%256;           //但一般的书上都是装初值的,所以比较困惑是否有必要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ET0=1;
        TR1=1;
        TR0=1;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aa];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b];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cc];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
        uint y;
        for(x=0;x<75;x++)
                for(y=0;y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R1=0;
                        flag=1;
                        P1=0xff;
                        //TH0=(65536-50000)/256;          //是否有必要再装一次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0=0;
                        TR0=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