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高频放大

楼主:
目前有很多的高宽带运放,但是要放大小信号就难了,特别是小信号加上高频率,容易自己振荡!有用的好的高手,进来讲解一下经验啊~~

网友:
按数据手册上给的方法来防止震荡

你说的高频频率多高? 100MHz?1GHz?10GHz?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数据手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高,16,17兆应该就行了。。。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大,当然也很难做那么大,不知道你有么有做到那么大!一般用OPA820都很难做到30M的放大信号,有高手做成功的例程没 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数据手册啊?

你用的哪款运放就去生产的公司找他的文档,对性能,怎么用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比如ti的运放就去ti的网站找。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等待高手!

网友:
一般数据文档里面的做出来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自己调整也很困难,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解决的,比如如何消除自己振荡,特别是加了小信号(10mV以内)和高频(10M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OPA642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我们通常不设置太大的放大倍数,原因是对于电压反馈性运放过大的放大倍数压缩了信号带宽、容易产生失真;对于电流反馈型运放、其稳定性受到反馈电阻值的大小,推荐的反馈电阻值在某个特定范围内,如果反馈电阻值过大或者过小就会产生转折频率处Q值过大或者不稳定现象。所以,单运放我们通常不设置太大的放大倍数,解决办法是我们可以用多级放大方式来进行高增益放大。
对于电压型运放的稳定性,受到了反馈系数曲线、运放开环增益曲线的影响(与输入电容、增益、补偿电容、负载电容等有关)。为了保证运放稳定,我们通常不能让输入电容和负载电容太大、并使用补偿电容进行相位裕量补偿以让运放工作稳定。
小信号的放大中需要注意对于高带宽放大器、如果电路设计不合理会让噪声带宽也很大,过大的噪声也会让小信号的放大效果不太好;如果使用多级放大,即能降低各级运放的增益要求、也响应的降低了带宽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限制总输出噪声。
小信号的放大还推荐使用集成的高带宽可变增益放大器,如VCA810和PGA870等,这就能保证在器件标定频率范围内的带宽、增益、噪声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