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GA3.3V端口与5V器件如何匹配?

楼主:
现在想用一个FPGA与一个5V驱动芯片连接,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那个芯片的电压是5V的,好像是TTL和CMOS兼容,关键是要用到双向数据总线

5V数据总线端口与FPGA的3.3V端口怎么匹配呢?

就我所知,3.3V FPGA端口设置成CMOS方式之后可以直接驱动5V TTL芯片,如果是单向的5V的输出到FPGA可以用降压之类的方式

但是由于是双向的,还要考虑从FPGA输出给5V芯片,好像这样就不太好处理了,虽然好像3.3V FPGA管脚也能承受5V电压,内部是有嵌位保护的吧,但是长时间工作应该不好吧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给个解决方案吗?如果FPGA器件已选定为3.3V器件的情况下

能否做到呢?

网友:
插块自动识别方向的电平转移芯片就结了。

网友:
TI也有类似的电平转换芯片,我们做430与外部AD时就有用过。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另外还要考虑频率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去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谢谢您的建议
我查了几个大公司的好像没有合适的16位的双向电平转换器,3.3v和5v双向转换方案是用两片3308实现16位吧?

网友:
就用两片拼接16位吧。

还有一种TI的8位芯片可选用:TXB0108
查看详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5伏给3伏一点问题没有3伏给5伏行么?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推荐你用TI 的 3.3V与5V接口转换芯片

       SN74LVC164245.

  这个芯片便宜好用!我用这个片子设计的工业控制FPGA,已经规模应用超过1000台设备了。都是应用高压领域。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245 。。。

但在选用245的时候,注意选择合适的型号,74LHVT245 和 74LVC245 就不一样 需要仔细查看。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谢谢啊各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吗,请问最后到底选择了哪一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