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加密问题

楼主: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单片机加密功能,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

网友:
MSP430单片机可以通过安全熔丝(Security fuse)来实现代码保护
我还没查到怎么使用

网友:
wstt,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手上只有仿真器,在不通过编程器的情况下怎么实现加密?仿真器型号为FET-MSP430-UIF   TI公司的人说可以实现  他们发给了我一个软件叫FET-PRO430-LITE,但是没有使用说明   不知道可以通过我的仿真器实现吗?谢谢!

网友:
你说的仿真器是JTAG的调试器,这个调试器可以下载代码,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用来做加密的。
上传数据手册里的一个简介,只找到了这一句话。user guide还没有看到加密的介绍,需要到官网上再看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MSP430 Memory Programming User's 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