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分频后波形问题

楼主:
我是CPLD的初学者  最近在做分频试验   用EPM240的最小系统板    外接50M的晶振      产生10M和5M的信号   用示波器测得的波形 有点类似于正弦波     产生500K的信号  波形就是方波  不过上边沿有点毛刺   仿真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实在是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求大师指点

网友:
示波器探头使用不对,打到10x衰减档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10x衰减档  能看到 是方波      但是波形很飘逸   上下边沿都有一根很长的毛刺  然后又一根短一点的毛刺    请问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信号在跳变的时候抖动了一下   跳变之后 后半段还算平坦       跳变刚开始抖动大 然后递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接一个负载,比如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