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7装上后 打开后3分钟左右就自动关了

楼主:
proteus7.7装上后  打开后3分钟左右就自动关了,做好的东西也没有了,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CRACK 为安装成功

网友:
没破解好,或版本不行

网友:
我以前下了一个7.6版本的。也是过几分钟就自动关了。得把电脑的系统时间调成3月1号才行~~
下个8.2版本的吧~~

网友:
极有可能是安装路径中有中文,你把中文改英文或拼音就行了。

网友:
我安装的是7.8版本,已经安装好的,改成英文也出错...

网友:
重新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