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负载的恒压模式有什么用途?

楼主:
请问电子负载的恒压模式有什么用途?电子负载的恒流,恒功率,恒阻功能还可以理解,但是它的恒压功能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通过与别人的交流,我对电子负载有了新的认识。电子负载可分为恒压恒流恒阻恒功率,后三者比较常用。但是恒压模式,我一开始并不理解。恒流模式的话,常用于检测电池的容量,对于恒定电流输出,测量放电时间,看多久之后,电流无法保持在设定值。类别恒流模式的使用,恒压模式。我们可以将输出一直设定在某一设定值,当无法保证输出电压恒定时,记录时间,也同样可以检测电池的容量。恒阻模式,相对于大功率的滑动变阻器。恒功率模式,不清楚了~

网友:
有时可以做点抽象思考

 电子负载,先不管它的用途,作一张V-I的对应表来表达一个离散函数总可以吧?也不一定是恒压,恒流,恒阻,恒功率,或者恒其他什么东西,只要你用器件实现了这么一个功能,就是电子负载了。简单的可以用分立元件搭成,复杂的可加入处理器来实现。
 至于实际用途嘛,也许我们可以拿它来试制个电路什么的(反正俺胡诌不用交税)……比如某二极管特贵,要做成百上千次试验,每试一次烧一只用不起,那就做个带自我保护的电子负载——假二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