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
N沟道mosfet正常Vgs=2.5V导通,为什么在Vgs之间通100mv的交流信号就可以直接导通了?

S端输出的信号 和 g端地输入信号差不多。

网友:
栅极有没有加直流偏置电压啊? 查查你用的Nmosfet datesheet 的Vgs(开启电压)是多少?或者用示波器看看栅极电压波形,这样好找原因。

网友:
是呀!就是没加偏置,它也导通,并且波形很好。 它的Vgs=2---4V,测试过约为2.45V

网友:
是不是有直流偏量在上面? 如你用视波器的交流档, 有可能忽视掉直流分量, 可用万用电表直流电压档量VGS, 当然这忽略了交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