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读写CH376

楼主:
小弟最近开始做U盘读写这一块,但是LPC1114的数据寄存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才能读写376的并口?原来用51做过,读写时就如下,#define CH376_DATA_DAT_OUT( d ) { P0 = d; }  /* 向并口输出数据 */
#define CH376_DATA_DAT_IN( ) ( P0 )   /* 从并口输入数据 */

但是不知道LPC1114该怎么改这一块呢?

网友:
LPC1114是通过屏蔽实现并口读写的,你看参考我论坛上的LPC1114例程,里边有操作方法,如果是做U盘用LPC11U14不更好?只比LPC1114贵一点,但是支持USB2.0

网友:
LPC11U14支持的是USB Device,读写U盘用到的是USB Host吧,这样还是麻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 bast = LPC_GPIO0_BASE + (shield << 2); break;这一句话不太理解哈~~~劳烦解释一下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看看资料来好说,LPC1114对端口的读写是通过屏蔽位实现的,而屏蔽位是14位中的高12位对应实际端口的12位,一就是说低2没有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了啊,就是这一点看不懂啊,假如说我要读写0~7八个口,没看懂那个屏蔽怎么操作啊。shield 代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比如我要读写0~7八个口,怎么屏蔽?谢谢。

网友:
你好,单片机一直检测不到CH376的中断信息是怎么回事哦?大循环却是一直走着的,有图

网友:
这个还真没玩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先看看是没有产生中断还是,LPC没有检查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