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的板子 GPIO怎么设置才可以既当做输入又可以当做输出

楼主:
GPIO怎么设置才可以既当做输入又可以当做输出?

我的PB口在写给芯片数据的时候需要时输出模式,读芯片数据的时候需要输入模式,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这样使用呢。

网友:
在读写的时候,配置GPIO的模式。函数参考: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3);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3);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双向的?你可以在要往外写的时候设置为输出,往里读得时候设置为输入。。。同时双向好像不行,又不是总线。。。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同时双向确实不行,需自己编程做切换,代码参加2楼

网友:
如果LZ需要缩短两者之间的切换时间,可以适当MCU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怎么设置才可以既当做输入又可以当做输出?我的PB口在写给芯片数据的时候需要时输出模式,读芯片数据的时候需要输入模式,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这样使用呢。

习惯了8051的人,都有这种疑惑的吧。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习惯,8051用IO模拟IIC,都不用管IO方向的,用AVR、TI M3那些,操作了一下,又得注意模拟引脚SDA的方向。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要注意PB7这个引脚,要是硬件上没有上拉,直接调用库函数有可能拉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