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驱动及放大中出现的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是一个电桥式压力传感器,每个桥臂大约是5K的电阻,根据要求使用1.5mA驱动它,设计使用TL431,焊接后发现如果传感器上两个信号输出悬空,不接AD620是正常的,也就是流过传感器电流是1.5ma,当时当接上AD620后测量发现电流下降了而且TL431的REF端也降到了2.0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模电强人指教一下

网友:
电源电压

先把AD620的DATASHEET看清楚,再做设计吧。,确认一下供电电压,单电源+5V可以吗?

网友:
可以,已经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也准备做这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