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操作

楼主:
我新买了一块12864,带字库的。当时在店里试了,能显示。但是拿回来之后就是写不出来,现在已经排除对比度的问题,同样的程序用别人的程序可以显示。12864引脚的定义会不会不同???如果不同会有哪几种情况???以后在购买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辨别带字库液晶和不带字库液晶???

希望各位路过的给点信息

网友:
第一 ,你应该跟店家要pdf资料,这款12864的资料。
第二,你应该问店家他的程序是串行还是并行的,有的12864后面有个跳线口,需要硬件选择,有的是根据一个引脚的拉高拉低选择的。
最后,你要按照pdf上面的时序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
上次准备买一个的,幸好还没盲目去买。

网友:
楼主务必先去看模块的操作手册再谈其它。

网友:
设置号IO口,对照时序图弄一下